请问在ppc2003中显示的bitmap能添加点击事件吗?

楼主(2008-05-19):
请问在ppc2003中显示的bitmap能添加点击事件吗?
如题,在ppc2003模拟器的屏幕上画了一幅bitmap,能不能对该bitmap写一个鼠标点击事件?如何实现?请赐教!在线等
鼠标
模拟器
在线
如何

网友A:
LZ的图片显示在什么控件上,就响应对此控件的响应呗

网友B:
lz说的太不明白。
具体实现和你使用的技术有关系。
如果你不用控件,那就处理点击消息,在消息处理中判断点击的位置是否在bitmap的范围中,
在bitmap的显示范围内,就激发“鼠标点击事件”

网友C:
图片显示没有用控件,2楼能说明白点吗?具体用什么函数实现处理点击消息?

网友D:
在窗体上直接显示啊

网友E:
如果图片显示在对话框上 那就用对话框的OnLButtonDown(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如果图片显示在视图上 那就用视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