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成为一个嵌入式系统高手的应该学习哪些东西呢?

楼主:
我的专业是自动化

网友:
找点实际的小东西做做

贵在实践

网友:
想做硬件还是软件?
嵌入式硬件除了原理图+PCB,一般还应该包括FirmWare固件,其实就是底层驱动。

原理图肯定要会,PCB得看发展领域,4层以下最好能自己搞定,6层及以上要会看会分析,当然,高手也是自己能画的。
选用平台的汇编也一定要会,C必须要精通,C++必须会,至少类/继承/重载等一些基本,模板/容器之类的在驱动中基本不用。

电源系统稳定了,系统就稳定一半了。所以,高手一定要对电源了解透彻,什么抖动,浪涌,倒灌,保护,静电,过压过流等等等等。

模拟一定要精,射频一定要懂,让你看手机板,必须知道哪里是关键,阻抗匹配,功率测试。

系统裸跑是必须要会的,而且全部是自己写。OS上,Linux一定要会,VxWorks看能不能接触到了,Wince容易一些,uCOSII简单,更容易学,有兴趣自己写一个。
高手的话,还应该精通数据结构,算法优化,USB协议,网络协议,各种视频编码,数据库。当然,要是能精通编译原理和操作系统原理就更perfect了。

能做到这些,离高手也差不多了。努力吧。

网友:
晕哦,离嵌入式系统高手好遥远哦!

网友:
是遥远啊……所以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
呵呵,谢谢啊,差的还很远啊,大家一起努力吧,高手之路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