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我这样的情况怎么进行IC卡开发??

楼主:
    我要开发一套和IC卡有关的应用,最终目标是通过PC机要能读出和修改IC卡上面的数据。
     目前的情况是;我手上有一套功能完好的IC卡读写装置,是之前的人开发出来的,开发出来后人就走了,也没有找到留下来的开发资料;现在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添加一些新功能;我是个新手,属于赶鸭子上架那一类型的。。。
     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1,成品上有一个串口和一个USB接口,分别有什么作用??
    2,要修改IC卡上面的数据,需要读写的设备,这个设备可以怎么获得??
    3,是不是只要有一套设备就能够修改所有同样结构的IC卡上面的数据了??
    4,之前有帖子回答IC卡提供商有资料,我目前还不知道这个卡是哪个提供商提供的,这方面的信息上哪儿找??
请开发过IC卡的牛人给小弟一点经验~~~~~~~ 重分酬谢。。
另外;我现在还没有IC卡读写的设备,如果牛人有闲置不用的读写设备,小弟愿意出资收了;邮箱是:linco_gp@126.com
先谢谢了,急

网友:
只要你的IC卡是标准的,就好说,市面上有很标准的读写卡的设备,至于你卡的是哪一家的,如果有读卡设备,
在卡的复位应答信息里面应该可以找到(听人说的),至于如何去读写这个IC卡,IC卡应该有一系列命令

网友A:
成品上的串口+USB都可以用来更新IC卡内部的信息,不过都需要PC机上的软件支持。

IC卡也有不少的协议和结构,不同结构的IC卡的读写设备肯定无法通用。所以,即使能找到市面上所谓的“通用IC卡读写设备”,你也得首先确定你手头的IC卡的类型,别乱用,免得损坏。具体信息,还是得向供应商查询才行。

不过,之前的开发人员难道真的一点信息资料都没留下?太夸张了吧,难道没有工作交接吗?那IC卡向哪家买的?哪怕是到电子商城买的,也可以到买的摊位上去问一下IC的类型的。

网友:
我认为你还是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前面的人留下的程序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品上的串口+USB都可以用来更新IC卡内部的信息,不过都需要PC机上的软件支持。

IC卡也有不少的协议和结构,不同结构的IC卡的读写设备肯定无法通用。所以,即使能找到市面上所谓的“通用IC卡读写设备”,你也得首先确定你手头的IC卡的类型,别乱用,免得损坏。具体信息,还是得向供应商查询才行。

不过,之前的开发人员难道真的一点信息资料都没留下?太夸张了吧,难道没有工作交接吗?那IC卡向哪家买的?哪怕是到电子商…

谢谢,现在还不知道确定的芯片类型,先拿到电子商城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