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进入sleep mode后唤醒不了,板子永远睡眠,求救!

楼主:
为了降低功耗,我在cpu刚一起来的汇编中加的代码让2440进入了sleep模式,但是没太注意唤醒的设置,将INTMSK和EINTMASK全部mask了,我在GPIO设置时就留了GPG5(EINT13)一个中断源,现在怎么按都不管用(可能是跟INTMSK,EINTMASK有关),因为代码加的地方比较靠前板子一上电立刻沉睡,无论从串口还是jtag也都无法重新烧写uboot了。请问各位还是否有别的办法能让cpu启动。

网友:
用JTAG肯定可以重烧,因为在JTAG的模式下,CPU是不运行内部程序的,而是等待JTAG指令。

实在不行,可以用JTAG将FLASH全部擦除,什么都没了,这样更是不会有问题了。然后再烧。我就不信什么程序都没有的,CPU也能跑出个“睡眠”状态来。

网友:
谢谢解答,我对JTAG还不太熟,用jtag还是无法接手cpu,最后只好换了个norflash,加了个按钮选择是否进入睡眠状态。这下想让它睡就睡,不想让他睡就不睡,哈哈。不过还是无法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