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讲一下PCI-TO-ISA桥的原理啊????????

楼主:
PCI-TO-ISA下的设备,设备地址是如何出现在64K一下的啊?
如何才能知道PCI-TO-ISA下有哪些设备,他们是像检测PCI设备那样检测吗????

网友:
谁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
http://www.costronic.com/W628_629.PDF

网友:
如果问得是,PCI设备的信号会被PCI桥或卡转成ISA的中断和信号。ISA的设备和端口转换成PCI的信号。PCI设备它的特点是1 可配置 2 与CPU隔离。也就是说与你是不是ISA的设备无关。可以对ISA设备的中断地址和端口地址都无关的。换句话说就是ISA的端口可以使可配置的。你想让它是什么都可以!你只要查一下PCI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换句话说就是ISA的端口可以使可配置的。你想让它是什么都可以!你只要查一下PCI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