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480 竖屏显示 wince触摸校准

楼主:
我使用的QQ2440V3板配800*480 7寸屏,自己通过调整显示驱动参数改为竖屏显示成功,但触摸效果变得很差,在wince中校准笔针还是不理想,表现为触摸笔接触触摸屏的点对不准,若是在桌面可以看出接触点处总有一个抖动变变化的矩形虚框,用笔在桌面划动拉出来的虚框大小也是不稳定的,而这样的抖动也影响了点击界面控件的响应,有的需要点击时间长些,有的要点好几次,有的点到旁边不相干的控件.... 请求DX们指点!!

网友:
驱动 有问题

网友:
如果换成横屏显示是好的,就说明触摸板和触摸电路是好的。

那么这个现象就是典型的:Line刷新频率和触摸采样频率同步造成的。
简单的说,就是当采样触摸时,刷新Line,导致了Line显示的偏移,每Line偏移一点,结果就造成你看到的“飞点”。

你横屏时的Line时钟跟竖屏时的时钟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一般首先会在X/Y的4根触摸信号加小电容。其次会将Line频率引入触摸采样芯片,保证只在每Line结束时才采样。不过这些都得硬件支持才行。

网友:
学习下楼上的经验

网友:
我有遇到过这个的问题,搞了很久,可以肯定的是软件的问题,硬件上加电容确实可以消除一些干扰.

网友:
谢谢指点,继续尝试中....

网友:
有高手说修改BSP包里smdk2440\DRIVERS\TOUCHP\tchpdd.cpp文件中的某些参数,我试过修改touch_max_x及另外几个类似参数,没效果。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可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