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7的44BO和ARM9的2210有什么区别

楼主:
如题,请高手来说说,区别可以指功能,对OS的支持,硬件配置上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说。

网友:
ARM7 44B0 没有MMU存储管理单元  uc/os-II ucLinux
ARM9 2410 有MMU   wince

网友:
ARM9 2410 下是不是喜欢用WINCE或LINUX作为操作系统都可以的? 如果换操作系统要怎么做呢?

网友:
区别大呢 呵呵

这个要根据自己需要,来选择了 呵呵

最好找这个两个片子的datasheet来比较

PIN个个数首先就不一样, 处理器速度也不一样
外设的接口应该也不同,如: 有的带LCD控制器了,有的的带USB控制器了,而且还不只一个....
太多了

网友:
启动代码有点类似。最大不同的是44bo没有MMU。不能植入linux和wince。
一个是ARM7一个是ARM9.主频也不同。

网友:
ARM9 MMU和cache ARM7没有
很多指令一样的

网友:
特价供应芯片:
〖DAVICOM〗 DM9000AEP/BEP/EP  DM9161AEP/EP  DM9102DEP  等等
〖LEADTREND〗 LD7535BL  LD7575PS LD7576  LD7552 等等
〖WINBOND〗 W25X16V  W25X20   W25X40AV  W25X80  等等
〖SAMSUNG〗 S3C44BOX01  S3C2410AL-20/26  S3C2440AL-40  等等
〖PHILIPS〗 UDA1341TS  SAA7121H  SAA7113H  SAA7131E  等等

   供应商:深圳市腾盛科技有限公司
   网  站:http://www.sztsic.com/
   电  话:0755-61329316,61329587
   传  真:0755-61329587
   E-MAIL:liancarol@126.com
   NSM :liancarol@live.cn  QQ:455026927
   地 址:深圳福田新亚洲电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