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S12864J在VDHL里面是怎么驱动

楼主(2008-04-20):
请问NS12864J在VDHL里面是怎么驱动
刚学VHDL了,可是硬件上NS12864J液晶显示器不会驱动,哪位大哥能帮帮我的
液晶显示器
大哥

网友A:
液晶里面的驱动程序应该做好了吧
购买液晶模块的时候没有使用说明么?
如果没有的话,在网上下载一个实例参考一下

网友B:
好像不太好做,12864是5v供电,cpld是3v供电

网友C:
和单片机的接法一样的。最好是8位并行的。用一个ROM把逻辑存起来。一个一个的放出指令。固定的延时就可以了。显示用查表法。我觉得还是把ROM换成单片机最好!

网友D: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E(2009-03-25):
谢谢!!了,可是现在还是不好实现,单片机的处理过程资料是有,可得转换成VHDL语言实现,还真是有点难
想要实时的显示汉字,不知道这个液晶显示器能不能实现!!
还有没有其它大虾能帮帮忙的!!!

网友F:
一般的图形点阵液晶都支持显示汉字
只是需要有相应的字库支持,一般现在购买的液晶,厂家都有自己的字库支持
可以看你的液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