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文件保护问题,高手看过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8-08-25):
U盘文件保护问题,高手看过来,急急急急急急!
可以对U盘里的文件进行保护,具有防复制,防剪贴,防删除,防改名功能,但exe文件仍然可以打开运行,这个是不是需要写驱动?要怎么写?
问题
改名

网友:
没人会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驱动可以实现防写,但没法防复制,除非完全禁用U盘。只要允许读数据,就没法阻止复制,最多是禁用某些Shell操作,Shell操作是用户级实现的,不能用驱动程序来处理。

网友B:
用文件过滤驱动应该可以实现,现在蛮多的文档保护的的软件都是基于文件系统过滤驱动实现

网友C:
cnzdgs,您好!用文件过滤驱动不能拦截U盘的对文件操作的信息吗?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没?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D:
文件过滤驱动可以拦截U盘的对文件操作,但操作只有打开、读、写、控制、关闭等操作,复制和粘贴上用户级操作,是由应用程序读出数据然后写到新文件里面来实现的,驱动程序无法控制,如果驱动程序禁止读文件,那么文件就打不开了。如果要处理复制和粘贴,可以从Shell上来想办法,这种程序我没做过,你可以到VC/MFC—ATL/ActiveX/COM版块发帖提问试试。

网友E:
在补充一下,只要允许读数据,就没有办法完全禁止复制,只能是禁止Shell的复制粘贴操作,应用程序如果要自己通过读写文件的方式来复制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网友F:
哦,非常感谢cnzdgs的回复,看来是没办法了.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