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生成version.h和crosstool配置问题

楼主:
1. linux-2.6.10配置s3c2410的时候不能生成version.h这个文件, 但是可以生成autoconf.h这个文件
所以导致不能配置交叉编译环境的下一步.
如何解决改问题?

2.用crosstool来配置交叉环境, 在配置arm.dat这个文件的时候
默认为
TARGET=arm-unkonwn-linux-gnu
如果改动后, 编译中将会报错
如何能将其改动为
TARGET=arm-linux-
??

网友:
遇到相同问题,http://www.linuxfans.org/bbs/thread-137708-1-42.html
这个链接说,make prepare-all
在2.6内核目录下make prepare-all 一下就应该可以了。
我试了,确实生成version.h,但是不知道后边能不能构建交叉编译工具链,因为有出错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