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道计算机原理的选择题,请大虾帮忙做一下,特基础

楼主:
希望大家能在给出正确答案的同时给出详细的解释,即解释出每个选项为什么对了后错了,辛苦啦
1.下列是有关计算机中指令和数据存放位置的叙述,其中正确的是()。
A. 指令存放在内存中,数据存放在外存中
B. 指令和数据任何时候都存放在内存中
C. 指令和数据任何时候都存放在外存中
D. 程序被启动前指令和数据都存放在外存中,而启动后指令和数据被装入内存
2.下面是有关反映计算机中存储器容量的计量单位的叙
述,其中错误的是(  )。
A. 最小的计量单位为位(bit),表示一位“0”或“1”,一
个字节为8位
B.地址的长度都是8的倍数
C.最基本的计量单位是字节(Byte),因而指令、数据
和地主存储器的编址单位一般是字节的倍数
D. 主存容量为1KB,其含义是主存储器中能存放1000个
字节的二进制信息

3.下面有关冯.诺依曼计算机结构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计算机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和输入/出设备组成
B.一个程序由若干条指令和数据构成,按顺序存放在存储器中
C.指令由操作码和地址码两部分组成
D.指令按地址顺序访问,数据在指令中直接给出
5.下面有关机器字长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机器字长是指CPU一次能够处理的数据的位数
B.机器字长一般与CPU中寄存器的位数有关
C.机器字长决定了数的表示范围和表示精度
D.机器字长对计算机硬件的造价没有影响

6.以下关于冯.诺依曼计算机工作方式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 计算机完成的所有任务都必须执行相应的程序来完成
B. 某任务用某语言(如C++)编好程序后,一旦被启动,则马
上可调至主存直接执行
C. 程序执行时,CPU按指令地址自动按序到内存读取指令并执行
D. 冯.诺依曼计算机工作方式称为“存储程序”控制方式
9.以下关于各种语言处理程序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
A.汇编程序是用来将汇编语言程序转换为机器语言程
序的软件
B.编译程序是一种将高级语言源程序转换为机器可执
行的目标程序的一种软件
C.解释程序是一种编译程序,用来直接执行高级语言
源程序
D.语言处理程序用来对各种高级语言或汇编语言写的
源程序进行转换处理,使之转换为计算器能够直接执
行的目标代码或直接由计算机执行

10.计算机系统采用层次化结构组成系统,从最上层的
最终用户到最低层的计算机硬件,其层次化构成为
(  )。
A.高级语言机器-操作系统机器-汇编语言机器-机器语
言机器-微指令系统
B.高级语言机器-汇编语言机器-机器语言机器-操作系
统机器-微指令系统
C.高级语言机器-汇编语言机器-操作系统机器-机器语
言机器-微指令系统
D.高级语言机器-汇编语言机器-操作系统机器-微指令
系统-机器语言机器

网友:
1D
2D
3C
5D
6B
9A
10D

凭印像答的,也不知对不对。最好发到相应版(操作系统)去问问

网友:
建议先google再baidu,如果你非要先baidu我也无话可说

网友:
在网上一道道的查很麻烦,还是希望大虾们能直接告诉我答案,并有一定的说明。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