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32下能不能实现类似秒表那样的计时器,像00:01->00: ...

楼主(2008-07-03):
在Win32下能不能实现类似秒表那样的计时器,像00:01->00:02,请提供方法或者代码,谢谢!
如题,谢谢!
计时器

网友A:
可以
使用多媒体记时器,变通的TIMER不行。

网友:
建立一个socket,然后使用select,超时设为1秒,超时一次就是1秒。
呵呵,一个想法,没有实现过。
感觉select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