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怎么读XML某节点的值??

楼主(2008-08-20):
WinCE下怎么读XML某节点的值??
最好能贴点代码,谢谢
最好
WindowCE

网友A:
我之前做的是自己写的xml,自然也就可以自己编程访问了,我就象对待普通文本文件那样处理它,也不难啊。
建议楼主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试试看。

网友B:
XmlTextReader reader = new XmlTextReader("C:\a.xml");
XmlDocument xmlDoc = new XmlDocument();
xmlDoc.LoadXml("C:\a.xml");
这两种方式都是在加载文件的时候出错,是哪儿的问题啊,路径不对?"C:\\a.xml"也不行啊

网友C:
wince里没有C盘的呀 XmlTextReader reader = new XmlTextReader(L"a.xml");
这样就可以了,a.xml放在根目录下

网友D:
XmlTextReader reader = new XmlTextReader("windows\\a.xml");
a.xml放在windows目录下就ok

网友E:
ce下的根目录是“\\”

网友F:
继续。。还是不行
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我是v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