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无线网卡怎么才能让它自动连接特定AP?

楼主:
我有个需求,想刷wince的时候就刷好,让某个ap成为它的首选项
这样一启动就自动连接这个,而无需重新选择
想刷死的原因是我的信息都是不能保存的
我用过那种挂起后能保存的,只要找第一次,然后这个ap就变成了首选项
以后就都可以直接连接上了,我现在问题是不能保存,所以想开始就刷进去
大家有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信息存在哪里?

网友A:
设置好以后,这个参数应该是保存在注册表里的,找出这个保存的地方,然后把它写到你BSP的注册表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以后,这个参数应该是保存在注册表里的,找出这个保存的地方,然后把它写到你BSP的注册表里就行了。

好方法,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问题就是我找不到这个特定的地方在哪里,想问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将注册表导出来再找啊。

网友:
我的Ap配置的SSID名称叫dlink 我搜索了整个注册表,发现只有
[HKEY_CURRENT_USER\Comm\EAPOL]

[HKEY_CURRENT_USER\Comm\EAPOL\Config]

[HKEY_CURRENT_USER\Comm\EAPOL\Config\dlink]
"Enable8021x"=dword:00000000
这里有一个dlink,其他地方都没有,难道他不是保存在注册表里面的?

网友:
关注,我也有这个需求.特别是AP加密了,如何自动连接.

网友:
用 WZCXxxxxx 函数可以做到。

网友:
有两个方法解决:
1,让注册表可以保存,采用hive-based register
2,修改代码或者注册表,然后编译进去。具体项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还是建议方法一

网友:
注册表保存就可以解决吗?
我的就可以保存,每次还是照样弹出"选择AP"的对话框呀?

网友:
我们的设备只有第一次是要输的,以后就自动连接

网友:
我是指选择AP哦,不是指输入驱动名哦.
如果有多个AP有效时,都加了密,怎么自动连接?

网友:
知道的人,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LZ的注册表不是hive的,掉电就没有啦

而且WZCSVC的连接数据不是放在注册表里的,保存注册表没用啦

LS有人说了,用WZCXXX的函数可以搞定的

写个程序开机自动运行就OK啦

网友:
我前几天找过wifi接入后会在WM注册表中如下2个位置保存接入AP的信息:
HKEY_CURRENT_USER\Comm\EAPOL\Config

HKEY_LOCAL_MACHINE\Comm\ConnMgr\Providers\{9eefcedf-a6bc-4457-a8ae-fb664a196450}

但是如果你断开wifi后,这2个位置的信息会被系统清除掉,估计这就是suwyhoho说的“注册表不是hive的,掉电就没有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