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写C51程序,调试是否不需要仿真器?

楼主(2008-11-11):
菜鸟问题,写C51程序,调试是否不需要仿真器?
公司转让一个 IP ,用户的平台是基于 51 核的。我的任务是把目前 32 位机的代码改写成 51 的 8 位机代码。
初次接触 Keil 51,转换的代码有 C 和 汇编。程序所涉及的主要是数学运算,还有一些存储器访问(硬件接口均等效于内存访问)。
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否不必装备仿真器?我的目的仅仅是验证算法是否正确。
仿真器
公司转让
存储器
程序
接口

网友A:
写好程序,直接上板子调,也可以啊

网友B:
仅是验证算法是否正确,就直接在KEIL里软件仿真就行了。单片机这东西,直接在板子上调也没多麻烦,用一般的垃圾仿真器问题还不少,到时候浪费时间去搞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C:
直接在KEIL里软件仿真就行了。

网友D:
手头仿真器已经下岗了,编好后,直接下载到片子上,直接调试即可......

网友E(2009-05-06):
你做算法的话先在keil下软件仿真,功能实现后再硬件仿真,不过现在做单片机功能不是很复杂的话都是下到目标板上直接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