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player中对MP3音频解码是用LIBMAD吗?

楼主:
flashplayer中对MP3音频解码是用LIBMAD吗?

网友A:
有没有大侠用过??怎么用?
可以给点提示或源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侠用过??怎么用?
可以给点提示或源代码。。。。。

直接说这个实际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说这个实际问题

向上看“flashplayer中对MP3音频解码是用LIBMAD吗?”“有没有大侠用过??怎么用?
可以给点提示或源代码。。。。。 ”

网友:
没用过,不过记得一个朋友说不是的。开源的,你可以直接看其中链接的lib,调用的函数。

网友:
开源的代码中用的不是libmad
不过mp3解码的代码很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