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MFC 如何实现窗体隐藏?

楼主:
写了MFC程序,ShowWindow(SW_HIDE);ShowWindow(hWnd,SW_HIDE);窗体没有反应.有什么办法能隐藏窗体应用程序呢?谢谢!

网友:
无法判断
把代码贴出来

网友:
HWND hWnd;
hWnd =FindWindow(NULL,L"abc");
ShowWindow(hWnd,SW_HIDE);

网友:
你不是直接在当前程序里使用ShowWindow?

你要是其他进程隐藏需要确保该进程的title正确。

网友:
是在当前程序用ShowWindow,不行
才想用取得当前程序的HWND
然后再发送ShowWindow也不行.
:OnInitDialog()添加ShowWindow的,为什么就是没有反应呢.

网友:
去看看你所用的几个函数的返回值是否正确吧!

网友:
返回值没有问题啊,大于0的值,程序就是不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