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lEllipse画圆

楼主:
uglEllipse怎么画圆

网友:
按照它上面的UGL库的函数功能写撒

UGL_STATUS uglEllipse
    (
    UGL_GC_ID gc,        /* graphics context */
    UGL_POS left,        /* left boundary of bounding rectangle */
    UGL_POS top,        /* top boundary of bounding rectangle */
    UGL_POS right,        /* right boundary of bounding rectangle */
    UGL_POS bottom,        /* bottom boundary of bounding rectangle */
    UGL_POS startX,        /* x location of point defining starting angle */
    UGL_POS startY,        /* y location of point defining starting angle */
    UGL_POS endX,        /* x location of point defining ending angle */
    UGL_POS endY        /* y location of point defining ending angle */
    )

它里面参数你可以对应的设置赋予并调用嘛,在UGLDEMO里面调用

网友:
uglEllipse(gc, left, top, right, bottom, 0, 0, 0, 0) ,将left=top=right=botto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