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i的问题

楼主:
我用凌阳的IC和MCU通讯,代码如下:
  lda IOP_DATA3_L     ;装IOP_DATA3_L入累加器a
  sta rOutBuffer
  ldy #$08
lSPINextBit:
  smb clk,clk_cfg
  rmb clk,clk_port    ;这两句拉低clk脚

  rol rOutBuffer       ;rOutBuffer左移一位入C检验位
  bcc lSPIOutLow

  smb DO,DO_CFG     ;拉高mosi脚
  smb DO,DO_port
  jmp lSPIOutOK
lSPIOutLow:
  smb DO,DO_CFG
  rmb DO,DO_port   ;拉低mosi脚

lSPIOutOK:
  jsr fDelay ;延时

  smb clk,clk_cfg
  rmb clk,clk_port    ;这两句拉高clk脚

  jsr fDelay

  dey
  bne lSPINextBIT
  jsr Delay
  rts
以上是我发送一个BYTE的代码,用cpol=1,cpha=1格式
我一次发送8个BYTE比如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b
有时出错移位变成0x2c,0x02,0x03.....0x0b或0x16,0x02,0x03,0x04...0x0b
有时是第二个byte移位变成0x01,0x04,0x03,0x04...0x0b
不知为什么,请大虾指点

网友:
没发现在逻辑的错误

唯一不太那个啥的地方是电钟线的低电平时间可能太短了

LZ你换成这样看:

初始化:先把CLK拉到安全位置

置MOSI

送一个完整的时钟脉冲

这样来保证时钟波形完整

也许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