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的PCB布线的问题

楼主:
工作在100M或133M,与DSP进行数据交换。
1,地址线和DSP之间的阻抗匹配拟使用串接电阻的方式。其中数据线是双向传输的,请问电阻是串在DSP端好呢还是RAM端好呢?若两端都加电阻除了令布线复杂外,还有没有其他隐患?
2,除了RAM之外,还会扩展flash,其地址线和数据线会和RAM公用,但flash的速度没那么快,是不是尽量不要把flash链接在ram的后面(即不要采用链式布线),最好是flash的线从DSP端重新引出来(即采用星形连接)?
2,BGA的封装的管脚很密,间隙小,四个焊盘之间容不下一个过孔,可否把过孔打在BGA焊盘的正中?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做法,并且看一个PCB生产厂家的广告,说BGA焊盘上不打孔。果真如此吗?若打在焊盘上有什么隐患?是不是有一种说法,盲孔可以打在焊盘上?通孔不行?

网友:
很久不做硬件,凭印象说点自己的看法
1.放在DSP端,因为RAM抗干扰能力较弱。
2.没错常识
3.这个也没有经验,呼唤其它人解答吧。

网友:
1,地址线和DSP之间的阻抗匹配拟使用串接电阻的方式。其中数据线是双向传输的,请问电阻是串在DSP端好呢还是RAM端好呢?若两端都加电阻除了令布线复杂外,还有没有其他隐患?
RAM应该尽量离DSP近一些,端接方式两种都可以,大多用在DSP端。
2,除了RAM之外,还会扩展flash,其地址线和数据线会和RAM公用,但flash的速度没那么快,是不是尽量不要把flash链接在ram的后面(即不要采用链式布线),最好是flash的线从DSP端重新引出来(即采用星形连接)?
是的
3,BGA的封装的管脚很密,间隙小,四个焊盘之间容不下一个过孔,可否把过孔打在BGA焊盘的正中?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做法,并且看一个PCB生产厂家的广告,说BGA焊盘上不打孔。果真如此吗?若打在焊盘上有什么隐患?是不是有一种说法,盲孔可以打在焊盘上?通孔不行?
不要在BGA的焊盘上打孔,会造成焊接质量不可靠。一般很少用盲孔,盲孔板的制作成本比较高。BGA焊盘之间是可以容下一个通孔(比如(8,12)或更小)的,你可以咨询一下制作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