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买什么开发版好?

楼主:
我是单片机的初学者,今年大三,学校用实验课用星研实验工具箱让我们做实验。我们学的是80C51单片机。我想平时在宿舍也能自己动手做点实验,不知道要买什么开发板比较好?价格在1000以内。
还有一个问题,买了开发板之后是不是不用仿真器就可以进行硬件调试了?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买仿真器?仿真器只是用来仿真的为什么却比开发板价格贵那么多?

网友:
1000块少了一点

LZ可以这样

你买个仿真器

然后看坛子里的大哥们谁公司哈,或者做的私活哈

通用点的

有版子的,让他们给你搞一块,你自己焊接上,搞接口吧

这样好过些

网友:
引用楼主 jiyiche 的帖子:
我是单片机的初学者,今年大三,学校用实验课用星研实验工具箱让我们做实验。我们学的是80C51单片机。我想平时在宿舍也能自己动手做点实验,不知道要买什么开发板比较好?价格在1000以内。
还有一个问题,买了开发板之后是不是不用仿真器就可以进行硬件调试了?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买仿真器?仿真器只是用来仿真的为什么却比开发板价格贵那么多?

单片机也要买开发板吗?俺当年自制烧写器,和单片机最小系统。

很简单的,不过看你最初有没有人指点了,搞个别人做成功的PCB就好办了。

买开发板就会学习快点。弄个300的都不错了。1000块买ARM9开发板带触摸屏了。

网友:
单片机的用不了1000块,两三百就很好了,推荐一个我们老师的网站 http://www.supermcu.com/ 技术支持绝对好,实验源程序也丰富。

网友:
呵呵,我给你个建议,你上淘宝上搜索一下单片机开发板,然后挨个和各个店主聊一下会增长不少:)最终再决定买谁的吧。

网友:
C51就不用买了,浪费钱。
上网找资料自己做一个得了。

网友:
买过个150的  用了3天左右 现在全用 最小化板子了   偶尔自己焊
仿真器没有买过

网友:
找个简单的原理图,自己画板,双面板,打样100块,上海赛格电子。
然后自己买元器件,MCU一般的价格5块到一两百不等,一般初学的就用philip的吧,一般的51的,
个人建议,搞一个带AD,可能贵点点,AD位数不用太高,能玩就行。
不要想着多少大的flash,十几k的,功能不需要太多,零售价十几块钱。
然后配些电阻电容,小配件自己看着玩,最多算300就玩的很不错了。
自己做好了,用串口下载调试,工具自己根据选用的芯片去网上找。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还用什么仿真器?

等到玩几周玩熟了,就自己画个通用的板子,后面就看你怎么发展了。。。

网友:
3楼提供的网站有毒。。

网友:
买一个比较便宜的开发板就就可以了,不必要买什么那么贵的东西!

网友:
如果真的是要好好学习,最好买大块的洞洞(有孔板)实验板
一部分来实验,反正学生吗有的是时间,搞嵌入就得动手..

入门
1)先最小结构,来用P1口点亮流水灯,
2)搞几个LED数字块,学习LED驱动,再搞个按钮,学习按钮的编程,

提高:
1)搞个光电隔离模拟工业环境的数字量输入,显示在LED字上,
2)用定时器产生可变方波,
3)加块MAX232与PC机进行RS232通讯,也很容易可变成RS485
4) 与UL2003等连接与继点器连接可控制电机...等
SPI...IIC..时钟,LCD屏使用,.....与各种商业模块结合

学完后等你掌握了许多知识后,该板就退休了,
如果你不宽裕,花钱买很浪费的...............

网友:
去这里看看,更省钱
http://shop36609114.taobao.com/

网友:
我们都是用SPCE61A,这个挺好入手的,才300左右。
http://www.unsp.com/这个可以看看,很适合大学生的!

网友:
我也想买 不过也想自己买器材来焊

网友:
板子自己做个啊,烧录器自己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