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PLC的自锁电路我感到很奇怪,救命,一定要搞明白

楼主(2008-12-17):
对于PLC的自锁电路我感到很奇怪,救命,一定要搞明白
x1 x0
--||--|-|\|----y1--|
y1 | |
--||--|------------|
我很奇怪的是这样的自锁电路
在X1通电以后,会有一个脉冲是吧,然后他就说Y1通了
但是不对啊X0会在第二个周期收到脉冲信号,因为他是常闭就会断开的啊
这样的话Y1还是不能通
还有X1在通电以后,X1下方的Y1有能流吗?从Y1到X0然后到Y1??
本人不是学这行的,临时遇到实在不明白,请教各位大虾!
大虾

网友A:
x1 x0
--||--|-|\|----y1--|
y1 | |
--||--|------------|
怎么回事,这图发出去样子变了

网友B:
PLC的核心概念是每20ms(可能也会有不同)采集一次IO,然后做逻辑处理,最后再输出。
这里和那种顺序处理的程序还是有差异的,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并行的。

网友C:
能的那个周期你可能没采到东西。

网友D:
PLC是周期性的运算的结果放在映射寄存器,PLC内核再控制输出,以上电路是可行的,如果用立即刷新命令的话。这个出错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E:
UP!
我很想搞明白,麻烦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