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vc4.2开发的程序,原来是x86在,现在想直接使用在arm下如何移植?

楼主:
Creating library emulatorRel/Draw2DGraph.lib and object emulatorRel/Draw2DGraph.exp

网友:
use the ARM's SDK to rebuild them.

网友:
使用evc4.2开发的程序,原来是在x86编译通过正常执行,现在想直接使用在arm下如何移植? 我实验一下直接在evc的开发环境“build”->"configuration"->add选择了cpu 选win32(armv4),copy setting from 选择default。编译后出现rror LNK2005: "void __cdecl operator delete(void *)" (??3@YAXPAX@Z) already defined in coredll.lib(COREDLL.dll),corelibc.lib(pegw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WinMai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WinMainCRTStartup。x86编译还是通过正常执行。参考了一些资源,说通过define可以解决,但是没有示例,请高手指点。

网友:
yes,use the ARM's SDK,but their mybe some errors with 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