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键盘程序,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帮我看看

楼主:
假设P0口接4*4键盘,0-3口位行,4-7为列;P2口为显示输出,P3口为LED片选信号.
#include
unsigned char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readkey()
{unsigned char i,j,keyvalue;
P0=0xf0;
if(P0==0xf0) return 17;
else
   for(i=0;i<4;i++)
    {
          P0=~(1<           for(j=4;j<8;j++)
           {
             if((P0&0xf0)&((1<                  {
                   keyvalue=(j-4)*4+i;
                 }
       }
        }
  return keyvalue;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
while(!(time--));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val) //共阴极显示
{
unsigned char cs,dat[2],temp,pstn=0;
dat[0]=val/10;
dat[1]=val-(10*dat[0]);

for(cs=0;cs<2;cs++,pstn++)
   {temp=dat[pstn];
    P3=~(1<         P2=seg[temp];
        delay(50);
   }
    if((cs==2)|(pstn==2))
      {
          cs=0;pstn=0;
      }
}
main()
{ unsigned char value;
  while(1)
  {
   value=readkey();
   display(value);
  }

在keil2 中运行,总是读不了按键的值,请大家帮我看哈!

网友:
判断按键的原理没有搞清。一个按键要两次扫描才可以。还有要防都。你在keil是不会有结果的。自己看明白了在来问吧!

网友:
keyvalue=j - 4 +i*4;   ???

网友:
加防抖程序以后如下

#include
unsigned char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readkey()
{unsigned char i,j,keyvalue;
P0=0xf0;
if(P0==0xf0) return 17;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返回17
else
  {
   delay(100);            //防抖
   if(P0==0xfo) return 17;
else
{
  for(i=0;i <4;i++)
    {
  P0=~(1 <   for(j=4;j <8;j++)    // 依次检查每列
  {
    if((P0&0xf0)&((1 < {
  keyvalue=(j-4)*4+i; //计算的按钮的值
}
      }
}
  return keyvalue;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延时程序
{
while(!(time--));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val) //共阴极显示
{
unsigned char cs,dat[2],temp,pstn=0;
dat[0]=val/10;   //十位
dat[1]=val-(10*dat[0]); //个位

for(cs=0;cs <2;cs++,pstn++)
  {temp=dat[pstn];
    P3=~(1 < P2=seg[temp];
delay(50);
  }
    if((cs==2) ?(pstn==2)) //动态显示,复位
      {
  cs=0;pstn=0;
      }
}
main()    //主程序
{ unsigned char value;
  while(1)
  {
  value=readkey();
  display(value);
  }

网友:
17是什么啊?另外 delay(100); 就直接加进去了? if((P0&0xf0)&((1 <

网友:
<<之间不能有空格,主程序明显少个},延时那个delay好像也有问题。你编译过了吗?

网友:
那个是笔误,已经改正了

网友:
/***************************************************************************************
*
*函数功能:4*4矩阵键盘扫描--行扫描法
*功能描述:有键按下键码返回为keycode[i *4 + j],没有键按下则返回-1,按键没有松开也返回-1
*内部变量:i--行值,j--列值,VALUE--键盘读入数据,null--连击标志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keycode[i *4 + j]
*编写:Kool        日期:2008.5.20
*
**************************************************************************************/
#include "STC.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interface P1//键盘接口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16] = { 0x01,0x02,0x03,0x0f,//自定义键盘编码
                                        0x04,0x05,0x06,0x0e,
                                   0x07,0x08,0x09,0x0d,
                                   0x0a,0x00,0x0b,0x0c};
//键盘扫描函数------行列反转法-------//
uchar keyboard(void)
{
        idata unsigned char i,j,VALUE;//行扫描值,列扫描值,键值
        static bit null = 0;//连击标志
        for(i = 0;i < 4;i ++)
        {
                key_interface = (0xf7 >> i) | 0xf0;//输出扫描行
                if((VALUE = key_interface & 0xf0) != 0xf0)break;//读入扫描列
        }
        if((~VALUE & 0xf0) == 0)//没有按键按下返回 -1,同时清除连击标志位
        {
                null = 0;
                return(-1);
        }
        if(null == 1)return(-1);//按键被连击,返回 -1
        for(j = 0;j < 4;j ++)
                if(((VALUE << j) & 0x80) == 0)break;
        null = 1;//有键盘被按下,确定连击标志
        return(keycode[i * 4 + j]);//返回按键编码
}
void delay_key(void)
{
        idata uchar i;
        for(i = 0;i < 210;i ++);
        for(i = 0;i < 210;i ++);
        for(i = 0;i < 210;i ++);
        for(i = 0;i < 210;i ++);
}
char SCANF(void)
{
        idata char get_char;
        idata char gnull;
        idata char count = 0;
        get_char = keyboard();
        if(get_char == -1)return(-1);
        else
        {
            while(count <= 12)
            {
                delay_key();
                gnull = keyboard();
                count ++;
                if(gnull == get_char)
                {
                        gnull == 0;
                        break;
                }
            }
            if(gnull == -1)return(get_char);
            else
                return(-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