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bin 中的 launch address

楼主:
nk.bin 中的 launch address 是怎么确定的?
是编译时nk 的starup.s 的入口地址吗?还是其他

谢谢啦

网友:
完全正确。

网友:
那从Start Address 到launch Address 这段空间,放的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
再来up一下

网友:
StartAddress是啥
能把具体的值贴出来吗

网友:
留个印,继续关注。
猜想可能是有一段偏移地址,中间可能什么东西都不放,我以前发个帖子问过这个相似的问题,高手是这样解释的。。。。。

网友:
Viewbin是微软提供的一个命令行工具,在WinCE6.0中,可以在"\WINCE600\PUBLIC\COMMON\OAK\BIN\I386"找到他。Viewbin工具可以用来查看NK.bin文件。它可以从NK.bin中获得这个NK image的大小,运行的起始地址等。还能查看到里面所包含的模块,应用程序及相关的信息。

Viewbin的使用格式如下:
viewbin [parameter] [filename]

举几个例子吧:
1. viewbin -nk.bin

ViewBin... nk.bin
Image Start = 0xC02C0000, length = 0x00D5E380
Start address = 0xC02C1006
Checking record #126 for potential TOC (ROMOFFSET = 0x40000000)
Found pTOC = 0x8101c8d0
ROMOFFSET = 0x40000000
Done.
这条命令可以查看NK image的起始地址,长度等信息,这些信息应该和config.bib文件中定义的一致。

2. viewbin -t nk.bin > output.txt
这条命令可以将NK image里面包含的模块及相关信息列成一个表并输出到output.txt里面,这样打开output.txt就可以看到里面包含了哪些模块,其中包括驱动,应用程序等。

3. viewbin -r nk.bin > output.txt
打印记录信息到output.txt中。

http://blog.eeworld.net/nanjianhui/archive/2007/12/25/1966991.aspx

网友A:
我用viewbin -o nk.bin

在最开始的一段打印有
Modules----------------
====nk.exe=============
TOCEntry(nk.exe)-------
....
nFileSize:0x7ae00        //这个size > (launchaddress - startaddress)
....
uLoadOffset:0x80200000   //  这个0x80200000 是这个nk的 startaddress
.........

这样,是否是说从startaddress开始是nk.exe,sartup.s 是nk.exe 内的?
另外,eboot是直接跳转到lauchaddress的,那么之前的部分(start->lauch)就不被执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viewbin -o nk.bin

在最开始的一段打印有
Modules----------------
====nk.exe=============
TOCEntry(nk.exe)-------
....
nFileSize:0x7ae00        //这个size > (launchaddress - startaddress)
....
uLoadOffset:0x80200000  //  这个0x80200000 是这个nk的 startaddress
.........

这样,是否是说从startaddress开始是nk.exe,sartup.s 是nk.exe 内的?
另外,eboot是直接跳转到lauchaddress的,…

被覆盖了,以config.bib以及loader.h为准,看我博客。唉,楼主这么久不结贴。

网友:
Start Address 是程序存储起始地址,launch Address是程序执行起始地址

网友:
不好意思,来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