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xa270实现4级灰度控制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8-06-17):
求助:关于pxa270实现4级灰度控制的驱动程序
我们使用PXA270平台,wince 5.0操作系统。客户提供了一片单色LCD,4bit输入,每1个bit代表1个点,每个点都有ON/OFF两种状态。分辨率640*480。LCD中内置了一颗Max5484来控制灰度。客户要求我们做到4bpp,16级灰度。
但是Max5484这个芯片只能调整整个屏幕的灰度,其实就是对比度,不是灰度。而由于LCD硬件是1个bit表示一个点,因此270的LCD控制器似乎是无法实现灰度控制。
请教各位大侠,如上我所说的LCD,是否可以用PXA270实现灰度控制?如果可以,驱动思路是怎样的呢?如果不行,是否可以外界一个灰度控制IC来实现,那个IC可以知道到640*480的分辨率呢?
非常感谢!
操作系统
分辨率
对比度
wince

网友A:
你说的很不清楚,自相矛盾:既然4bit输入,怎么有时每个bit代表一个点?
按理说4bit输入,那么应该就是4bpp,也就是16级灰度,这完全没有问题呀。
pxa270可以支持。

网友B:
谢谢楼上回复。“4bit输入,每个bit代表一个点”是LCD的硬件决定的,即这款LCD的输入信号有:D0,D1,D2,D3,但是在LCD内部,D0,D1,D2,D3代表4个点,每个点都是ON/OFF两种状态,所以这个LCD只能算是1bpp。没有灰度。
如果这个LCD硬件设计能修改成4个输入信号表示1个点,那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目前的问题是,我要在这款LCD上实现灰度控制,只靠PXA270应该是不行了,必须增加一个芯片,这款LCD的分辨率是640*480,我们找了一款S1D13700,这个芯片是现在大多数灰度屏上所有的控制IC,但是它只能支持到320*24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非常感谢!

网友C:
搞不清楚帮你顶了 这么多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