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先安装好vs2005,再装上Embedded CE 6.0 但是OS build r ...

楼主(2008-07-31):
先安装好vs2005,再装上Embedded CE 6.0 但是OS build root 总是出错,WinceROOT 如何设置啊
先安装好vs2005,再装上Embedded CE 6.0
用vs2005建立Platform Builder for CE 6.0工程时,提示要先设置好 WINCEROOT才能使用。
请问高人,怎么设置WINCEROOT??
十分感谢
安装
工程
如何

网友A:
没有人恢复自己顶,顶到有人解决为止,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开始玩Wince的人来说,还他妈的真难

网友B:
安装CE6有问题,重新安装CE6。
可能是LZ的CE6安装包有问题。

网友C:
我先试试,成功就全分,否则给10%呵呵

网友D:
先安装好vs2005,再升级VS2005的SP1包,再装上Embedded CE 6.0 ,再升级Wince6.0的SP1包

网友E(2008-08-30):
读懂他的提示,你就知道怎么设置这个路径了.MS还是很人性化的,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把弹出的DLG好好看看.解决问题的答案都显示给你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弄,你这样比尔退休也会不安心的.

网友F(2009-06-13):
仁兄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小弟有同样的问题,新手等待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