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WDM驱动中动态调用dll库

楼主(2008-01-24):
怎样在WDM驱动中动态调用dll库
想在WDM驱动中动态调用一个库,不知应该怎样编写,请各位高手指教!
万分感谢!
动态

网友A:
个人认为不可能
WDM运行在系统的Ring0,而dll运行在Ring3,不在一个层次上,不能直接调用
如果有哪位高手用办法,恳请赐教。

网友B:
不清楚Windows下内核态也用户态怎么通信,估计是不能直接调用的把,要从内核态切换出来的话,还能回到内核态吗?

网友C(2008-02-23):
你的DLL,call你的Driver还差不多,呵呵

网友D:
不可以, 不过你可以写个export driver(类似dll的kernel代码). 象普通driver一样安装好, 然后在你原来的driver里调ZwLoadDriver把它装进来. 之后就应该好办了.

网友E: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动态调用dll,但我知道驱动程序调用的内核服务都是通过导入函数的形式,常用的函数是从NTOSKRNL.EXE和HAL.DLL中导入的,此外还可以导入其它驱动程序中的导出函数,但前提是该驱动必须已经加载。
不过即使可以动态调用dll,该dll中也不能使用任何系统上层的功能,不知道LZ为何想要在驱动程序中调用dll。如果多个驱动程序要共用一些代码,可以利用驱动程序间通讯获得函数的地址,然后直接调用这个地址就可以,如果要动态载入驱动程序可以用ZwLoadDriver,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F:
所有API函数前加上Zw前缀,就是内核可以调用的函数.

网友G:
谢谢各位的解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开始没有说得很清楚,其实是想在一个WDM驱动中调用另一个WDM驱动。
各位的回答已经将我的问题解答的很清楚了。
我最终是采用了导出函数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还想再问cnzdgs一下,"如果多个驱动程序要共用一些代码,可以利用驱动程序间通讯获得函数的地址,然后直接调用这个地址就可以"怎样实现,是指的导入导出函数的方式吗?

网友H:
我这段话的意思是可以不用导出函数,驱动程序之间可以直接调用,关键是要知道函数的地址,借助命名对象可以进行驱动程序间通讯,把函数地址传过去。通常驱动程序都会创建一个设备,可以在设备Control中定义一个Code代表取函数地址,其它驱动可以打开这个设备,利用设备Control取出函数地址,然后就可以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