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ce4.2 2440的板子,串口接收数据容易丢失!

楼主:
最近在板子上调试发现,当波特率为115200的时候,系统接收外部数据,在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很容易丢失!

从第一个丢失数据开始,后面就越来越严重!

设置成9600的时候,还没有出现问题!

发送了1000个数据,实际接收到的之后600-800个,随机!

据说是Fifo溢出,请教一下,怎么修改啊?

网友:
因为SOC的速度是远远快于串口的传输速度,所以如果你一直能发出正确的中断,IST也能适当的读出FIFO的数据,理论上就不会出现FIFO溢出丢数据的现象。
这个只能自己查一下这个现象的瓶颈是在哪里。建议可以从FIFO寄存器的设置,中断寄存器的设置,以及IST的处理来查。

网友:
特价供应芯片:
〖DAVICOM〗 DM9000AEP/BEP/EP  DM9161AEP/EP  DM9102DEP  等等
〖LEADTREND〗 LD7535BL  LD7575PS LD7576  LD7552 等等
〖WINBOND〗 W25X16V  W25X20   W25X40AV  W25X80  等等
〖SAMSUNG〗 S3C44BOX01  S3C2410AL-20/26  S3C2440AL-40  等等
〖PHILIPS〗 UDA1341TS  SAA7121H  SAA7113H  SAA7131E  等等

   供应商:深圳市腾盛科技有限公司
   网  站:http://www.sztsic.com/
   电  话:0755-61329316,61329587
   传  真:0755-61329587
   E-MAIL:liancarol@126.com
   NSM :liancarol@live.cn  QQ:455026927
   地 址:深圳福田新亚洲电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