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0809与AT89S51接口程序中的一条指令的疑问,请大 ...

楼主(2008-03-21):
关于ADC0809与AT89S51接口程序中的一条指令的疑问,请大家帮帮忙~
……
MOV DPTR #0FEF8H ;指向ADC0809首地址
MOVX @DPTR , A ;启动A/D转换
……
这两条指令中,其中第二条指令中的A寄存器并没有赋值过,为何执行了“ MOVX @DPTR , A” 就能启动A/D转换?如果需要先往A中写数的话,应该怎么写??
疑问
寄存器
程序
接口

网友A:
终于想通了!!执行“MOVX @DPTR , A”的目的是使单片机的写选通信号有效,然后使ADC0809的“START”和“ALE"有效。启动A/D转换~~

网友B:
呵呵,正解,A的值无所谓,关键是地址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