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如何知道一个WinCE SDK裁剪了哪些内容?
cameron_chao
cameron_chao

网友A(2008-07-29):
如何知道一个WinCE SDK裁剪了哪些内容?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针对某个设备的 WinCE5.0 SDK包。
如何知道其在原版WinCE上做了哪些裁剪?
相关目录如下:
[Atl]
[Help]
[Include]
[Lib]
[Mfc]
MSFT_SDK_EULA_1033.rtf
Properties.xml
裁剪
目录
如何
WindowCE

网友B:
从SDK???
只有去问定制系统的人了
等待高高高人回答

网友C:
sdk还是bsp的包?
bsp包安装后直接看一下就行了。
sdk的开发包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原版WINCE?这是什么概念?以谁定制的WINCE作为原版标准呢?
MFC ATL有了,不知道.NET Framework有没有,好像没有数据库。
唉,还是问提供方最好了,不然靠猜的话,等写的程序跑不了再哭就来不及了。

网友E:
只能去问定制系统的人

网友F:
用BEYOND和原版的SDK比较下就好了。。。。
有个问题。。。你指的原版是什么?

网友G:
SDK 安装好会有一个文件夹LIB,里面放了很多lib,根据这些文件可以略知一二... 当然你对这些库很了解
当然,你是要处于什么目的想了解裁剪的情况?

网友H:
感谢大家的回复。
1. 我是不知道BSP和SDK的区别的,不过这个包的安装文件名是含有sdk的。也许是BSP也说不定。
2. 这个SDK的名字也作为EVC 的Build选项的。
3. 这个包大概是Platform Builder做的。
Properties.xml里面是编译选项吗?
以上。

网友I:
你肯定是没有BSP啦
要不你需要什么就可以自己制订了
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