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报error lnk2019的错误?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有一个evc工程,以前编译,连接是通过的,现在我换了一个sdk,然后就报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X509_LOOKUP_ctrl referenced in function in function "int __cdecl pkcs11_verify_prepare(struct x509_store_st * &,char *,int,char *,int)"的错误,
    可是我看代码,包含结构体struct x509_store_st 的头文件已经include了。
    请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头文件包含了,只能说编译没问题;

链接处问题,你要看库文件是否包含进去了。

网友:
我的那些库什么的,都是在工程setting里设置添加的,都和以前一样,不过以前就可以连接成功,可是我换了sdk就不行了。

网友:
有的SDK的库文件不同

网友:
换了SDK,库可能会不能用

如果SDK的大概相同,EVC的Setting需要重重新设置

网友:
是工程设置有问题吧,看看include等设置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