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VHDL程序~~~!!!!!

楼主:
请问流水线寄存器和延时寄存器的VHDL程序怎么写啊?小弟做设计急用,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EDACN上相关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
延时可以通过time counter来控制吧
流水线是啥我也不知道

网友:
还是把具体要求拿来比较好解决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