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计算DTU的功耗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教,怎样合理计算DTU的功耗。同事之间讨论没有得出好的办法,自己接上稳压电源测试,发现电流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且跳跃量很大,可以达到0.1A。我们开玩笑说直接接到电表上开几个小时算消耗,毕竟实际不可行。请大家教我个方法。如果取电流平均值应该怎样取。

网友:
取稳定的中值

网友:
既然功率是变化的,

看看有没有现成的电能表,取平均,
或者在其不同的运行状态下测量多次,

网友:
用示波器看电流波,取他的中间值

网友:
一般DTU工作就那种几种情况。。。一个是普通待机,也就是相当处于AT状态下的这种功耗;二是拨号过程,这个时候的功耗应该是最大的,而且就像楼主说的电流是会变化的,这种就取平均值;三是连接成功后的,正常来说功耗会相对小一些,同样还是取平均值就好了!

网友:
嗯,看起来取平均值是最合理的办法了。不过在拨号时取平均值也不容易,跳跃量确实很大,偶尔会高出待机状态0.3A取平均值时低值好取,高值就很不好取了。算出来的数值也称不上精确了

网友:
加为好友
发送私信
在线聊天
compasses100

等级:
发表于:2008-03-26 09:39:235楼 得分:0
嗯,看起来取平均值是最合理的办法了。不过在拨号时取平均值也不容易,跳跃量确实很大,偶尔会高出待机状态0.3A取平均值时低值好取,高值就很不好取了。算出来的数值也称不上精确了

多取点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的时候取稳定的振幅就好计算了

网友:
基于2.5G GPRS网络,内嵌Wavecom新款工业级无线CPU四频通信模块,模块内核采用32位的ARM处理器和实时OS,通过Wavecom公司提供的Open AT软件开发平台,开发人员可以在CPU上进行嵌入式应用开发, Wavecom模块出厂已经标配了WIPSOFT(嵌入式软件),可以通过它扩展出来的WIP AT Commands实现各种协议如TCP、UDP、PING、FTP、HTTP、SMTP、POP3。
为了方便客户使用GPRS业务所提供的短信、传真、数据、上网等功能,我们将复杂的无线CPU模块接口简化,取而代之的是通用的RS-232接口。
嵌入方寸DTU固件后,可直接与单片机、PLC、工控设备以及采集设备等连接,可以用来创建高速、永远在线、按需在线、透明数据传输的数据通信网络,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等组网方式。
目前产品大量出口欧美,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网址:http://www.mconnm.com/
联 系 人: 陈先生
电    话: 0755-25998544
qq:37421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