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程序加载问题ActivateService

楼主:
我用EVC建了一个DLL程序,定义如下:
extern "C" DWORD PASCAL EXPORT GSM_Init (ULONG Identifier)
{
        RETAILMSG(1, (TEXT("aaaaaaaaaaaaaaa\n")));
        return TRUE;
}

extern "C" DWORD PASCAL EXPORT GSM_Deinit (void)
{
        RETAILMSG(1, (TEXT("bbbbbbbbbb\n")));
        return TRUE;
}
想把这个库做成服务程序,但是建的工程中是没有EXPORT宏的,于是我自己给工程加了一个.def文件,并定义了EXPORT宏,然后想用ActivateService手动加载这个服务程序,但是加载不成功,getlasterror()的值是1,请问一下这个要怎么处理呀?Activateservice中的第一个参数怎么给值呢?谢谢。

网友:
建议你去找本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