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平台OS,连接GPRS无线上网,怎么用CMD dialog的网 ...

楼主(2008-02-01):
Wince 平台OS,连接GPRS无线上网,怎么用CMD dialog的网络指令,弄清楚GPRS已连接,或未连接的状态?
能不能开网页上网是就可以检验连上了没有。。。
但如果用CMD命令,比如用ipconfig这样的命令查看当前的GPRS连接状态信息吗?
还是其它命令?或者其它方式?
另外CDMA无线上线跟GPRS的区别是什么?使用的IP网段不同吗?
GPRS
其它
无线上网
WindowCE

网友:
你的ce device 怎么设的gprs

网友A:
回楼上的:
1:建立连接。make new connection
2: type a name for connection.点next。。。
3:选择你的无线上网方式。
4:清除 country/region code,输入你的phone number.
比如我是移动的sim卡phone number 就是*99***1#,如果不行就换 *99***5#这5个都试试。。。
5:Start-senttings- controlpanel - dialing
6:清除country/region code....三个栏输入的参数都是 G。
7:帐号,密码,domain都可以不输入。。按下connect即可。
最终你的连接状态应该是connected。。。。这时候就可以上网了。。
注意:设定好当前日期哦。。。

网友B:
怎么和mobile 的差不多啊, 你的ce device os定制的真不错啊。
我的都没有设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