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计算机上,platform builder 5.0安装到最后总是会rolling back?

楼主:
为什么我的计算机上,platform builder 5.0安装到最后总是会rolling back?
装了好几次都出现了这个情况,而在其他几台计算机上安装就正常。
请问: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rolling back前,有什么提示?
PB安装过程中,是有可能出现rolling back的,但是应该有提示。

网友:
一些病毒了,还有有些软件不兼容了,重装系统呗。

网友:
在rollingback前,没有任何提示。
rolling back完了后,提示“Setup   wizard   interrupted  !!
  The   wizard   was   interrupted   before   microsoft   platform   builder   for   windows   mobile   5.0   could   be   completely   installed.
  To   install   this   program   at   a   later   time,please   run   the   installation   again.”

网友:
唉,估计非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讨厌,最好是重新系统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LZ在玩WINDOWS MOBILE?怎么整到的?买的?

网友:
恩,是啊,只有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