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s3c2410串口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8-09-08):
求救关于s3c2410串口调试的问题
硬件条件:s3c2410 CPU,nand flash k9f1208
出现的问题:通过jtag下载vivi-bootloader能下载程序,在这个下载之前也能检测到cpu,nand flash
但是在,下载完成后,调试串口没有任何信息输出.
我已经排除的可能:串口电路没有问题,复位电路没有问题,晶体震荡器没有问题.
那位能帮忙分析分析啊!!!!
问题
程序

网友A:
能跟踪吗

网友B:
这个就情况就复杂了
最好先找个工程裸机测试 串口看看, 三星有提供 一个测试其demo板的工程

网友C:
现在我调试的环境是没有仿真软件,调试时主要是用sjf2410下载bootloader,然后看串口有没有输出
还有就是问下s3c2410的最小系统中,哪几个引脚需要特别设置的?
我看了datasheet不是很明白那个nwait引脚,和ncon 0时 3 set addressing和1时 4 set addressing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