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PC机间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大虾,小弟在研究51单片机与PC机间的串口通信问题。代码已经写好,可是在超级终端上显示的确实乱码...请各位大虾帮小弟查明错处!谢过~~代码如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UartInit()
{
                        TMOD=0X20;                        //T18位重载模式
                        TL1=0XFD; TH1=0XFD; //波特率9600
                        SCON=0X58;                        //串口工作于方式1。中断位清零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EA=1;                                //全局开中断
//                        ET1=1;
                        TR1=1;                                //启动T1
                        IE=0X90;                                //开串口中断

}

//字符串
void UartSendStr(uchar *pStr)
{
while(*pStr != 0)
{
  SBUF = *pStr++;
     while(TI==0);
     TI=0;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SendChar(uchar ch)
{
    TI=0;
    SBUF = ch;
    while(TI==0);
    TI=0;
}

main()
{
uchar ch='a';
UartInit();
UartSendChar(ch);
while(1);
}

网友:
波特率不标准?单片机的时钟频率是多少?

网友:
给你一点点建议。
可以在while循环中连续发送0x55,然后在接口上用示波器量一下,看看真实的波特率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A:
单片机时钟频率是12M的  应该把波特率设置在9600  是这样吧

网友:
12M换算出来的波特率是有一定误差的。
可换11.0592MHz的时钟,或者采用2400的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时钟频率是12M的  应该把波特率设置在9600  是这样吧

这问题我遇到过,12MHz的9600有0.16%的误差,这样在传输过程中会发生划帧现象。
你吧波特率调低如2400试试看。并且用16进制显示。

网友: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artSendChar(uchar ch)
{
    TI=0; ………………………………………………应该去掉
    SBUF = ch;
    while(TI==0);
    TI=0;
}

main()
{

uchar ch='a';
UartInit();

while(1)
UartSendChar(ch);
}

你试试看喽,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