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量对象的控制

楼主:
    我的目标是控制1000(或者更多)个节点,每个节点有两到三个开关量,可独立控制,节点间距离大概为15cm。为了布线方便,我想应该采用级联方式。
    希望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比如什么样的芯片比较合适,同时软件编程也不是特别麻烦。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欢迎指教。
    谢谢!

网友:
1000个节点,节点间距15cm。那么总距离大概 15*999=14985cm=149.85m。
开关量只是简单的开/关,容易实现。

周围环境如何?干扰如何?静电场和磁场变化剧烈吗?
有没有可接受的成本范围?

最简单容易的是用网络,不过如果没有现成项目参考的话,软件上需要花一些时间。

如果环境很好,没什么干扰,可以用Zigbee之类的无线控制,甚至可以用普通红外遥控形成节点,一级一级往下传。

如果环境不好,就别用无线了。

CAN,抗干扰强,用的也广,参考资料多,而且很多单片机都有CAN。只是节点的设置可能需要一番好的规划。

I2C/SPI之类的通讯也是可以考虑的,只是抗干扰性就没那么强壮了。

网友:
CAN吧,工业用,成熟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我也在查找CAN的资料,现在发现用总线有点“大材小用”。
1楼说的一级一级往下传我没太明白,现场环境比较好,采用I2C/SPI之类的通讯对布线有利,但问题是控制指令比较难编(1000个对象的指令要串起来,而我只想控制其中的几个对象)。
因为我这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不知道问题说的是不是清楚。

网友:
资料上说CAN总线最多有110个节点,所以应该不满足要求吧

网友:
74hc595可以实现。主机可以单个串行的点。然后再输出控制就可以了。但是,速度不是很理想。但是可以实现!

网友:
I2C 127个节点,CAN呢?485呢?SPI倒没说可以带多少个,不过其nCS是需要IO口的,估计没有上千个IO口的单片机。

更何况还有距离的问题。

所以说要一级一级的往下传递,假设每100个组成一个节点,这样只需要10个节点就可以控制1000个对象。每个节点必须有一个子控制器(也是个单片机),用以实现数据的收发管理。

网友:
哦,或者用网络方式,就不存在距离和驱动能力的限制了。

现在带MAC(甚至内置PHY)的单片机很多,8位-32位都有,可选余地很大。

网友:
我还是选用了CAN的方法,100个节点,每个节点10个对像。这样也能满足双向通信的需要;成本也可以接受。
一直在做实验,刚有些眉目,才有时间来看看、结贴。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