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 VMProcessPageFault Error: Page fault occurred while in power handler!

楼主:
在CE6.0进Sleep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下面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不是每次都会出现,开机后马上进Sleep一般都没有问题,但操作一会儿后就会发生该错误,而且系统Down机。
VMProcessPageFault Error: Page fault occurred while in power handler! Address = 0x40304228
ERROR: Power Handler function yield to low priority thread.
VMProcessPageFault Error: Page fault occurred while in power handler! Address = 0x40493384
VMProcessPageFault Error: Page fault occurred while in power handler! Address = 0x40492338
VMProcessPageFault Error: Page fault occurred while in power handler! Address = 0x404b7408
VMProcessPageFault Error: Page fault occurred while in power handler! Address = 0x40497764
VMProcessPageFault Error: Page fault occurred while in power handler! Address = 0x40495fe4
VMProcessPageFault Error: Page fault occurred while in power handler! Address = 0x4049601c
在网上查了有人说是由于Compress的原因,也有人说是由于在Power Handler里面调用了系统API
我想问一下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有没有办法知道后面的Address对应的地址是哪一个DLL?
多谢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比较怪异,
哈哈,楼主以前帮过我好多忙,可惜我用5.0,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能帮你忙。只能帮你顶顶了。

不过我想问,以前的NK会这样吗?还是你改动了程序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
错误提示应该已经指明了错误的方向,你应该检查自己的代码。

网友:
基本上BSP里所有的驱动都已经拿掉了,只剩Display和Touch,而且这两个驱动里的PowerHandler函数为空
而且现在发现跟Binfs有关,只要把整个Image Load到RAM跑的话,就没有问题

网友:
没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我用的平台是PXA270的,大家在这平台上跑CE6.0稳定吗?
最近又发现跑了一些应用程序,然后进Suspend,就回不来了,Debug Kernel发现挂在函数NKPowerOffSystem->THRDSetPrio256
但如果不跑别的程序,Suspend/resume都是正常的

网友:
都跑第2页去了,顶起来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
顶!

我也顺便打个广告,本人也有支持ESRI ARCGIS的.shp文件的地图的Windows mobile 5.0/6.0手机GIS地图软件----GPS移动GIS(GPSMobileGIS),PC端的服务软件----移动GIS服务平台(GPSMobileGISServer),可成套出售,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1,通过GPRS上网连接后台服务端程序来实时传输在户外工作采集的数据到后台数据库!

2,可以实时发回PDA的GPS信息,在后台地图上直接定位PDA用户的位置,也可以下发PDA的经纬度信息让PDA用户定位和跟踪其它PDA用户,了解自己与其它PDA的位置关系,起到定位和跟踪的作用!

3,可以发回PDA当前所在地名如在天河城附近等,实现在外面工作就知道在何时何地上班打卡的效果,同时可以在后台为相应的PDA用户设置固定时长返回一次当前位置的GPS信息确保对相应PDA用户的定位,跟踪与监控!

4,移动GIS服务平台可以对PDA用户进行登记,注销等管理,在移动GIS服务平台登记的PDA用户才可登陆此服务器,依据IMSI和IMEI号来进行登陆验证,安全可靠,

5,可以对在外面工作的PDA用户进行任务指派和任务管理如
   PDA号码:13800138000
   任务名称:测试线路
   任务说明:主要是在天河北路一带的电力设施进行检测!

6,(此功能为信息采集的核心功能)用户可自行设置需要采集信息的对象及其属性,指派给指定的PDA用户,如测试电路的属性模板:
    //0-编辑属性(可多个) ; 1-下拉属性(可多个) ; 2-选择属性(可多个) ; 3-大文本编辑框(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 ; 4-列表属性(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属性0+属性1+属性2/2+属性2%2)<=28
    name,名称,0,;beproject,所属项目,0,;type,类型,1,0:小-1:中-2:大;complete,完成,2,;remark,备注,3,;listbox,设备表,4,

7,可以实时上传文件到后台服务器,实时下载后台服务器的文件和实时更新PDA上客户端的系统!

8,可以实时采集和传输图像信息!

跟据您的需要,还可以增加其它功能!

可以应用在以下系统:
     1、PDA移动办公如户外,异地打卡,上班;
     2、GIS林业资源监控系统;
     3、GIS电力巡检系统等;
     4、GIS通信资源如移动,联通,电信的管线资源巡检系统等!

QQ:546046182
EMail:wang921718@tom.com

网友:
再顶顶自己的这个问题,下周准备再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
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谢谢

网友:
引用楼主 hzdysymbol 的帖子:
在CE6.0进Sleep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下面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不是每次都会出现,开机后马上进Sleep一般都没有问题,但操作一会儿后就会发生该错误,而且系统Down机。
VMProcessPageFault Error: Page fault occurred while in power handler! Address = 0x40304228
ERROR: Power Handler function yield to low priority thread.
VMProcessPageFault Error: Page fault occurred while in power handler! Address = 0x4049338…

从CE 5的经验来看,是在Power Handler里面调用了系统API。
楼主查一下有没有线程是设置成最高的(0),如果有的话,就肯定出错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答复
已经试过清空掉所有Driver中PowerHandler函数,看起来应该是跟PowerHandler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线程优先级设为最高倒没有检查过,查查看看。

网友:
经过了两周的努力终于把问题找出来了,确实跟BSP没有关系,但跟Binfs有关
而且跟Pageable有关

网友:
楼主怎么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