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的定时函数问题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在EVC下定时函数timeSetEvent()可以用,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用,望高手教教我。最好是有示例代码。
参与讨论着也有分(除专门接分者)。

网友:
MMRESULT timeSetEvent(
  UINT uDelay,
  UINT uResolution,
  LPTIMECALLBACK fptc,
  DWORD dwUser,
  UINT fuEvent
);

没用过。
看样子是需要一个回调函数。

网友:
这个函数的使用,是比较麻烦。
需要调用:
timeGetDevCaps()
timeBeginPeriod()
然后调用 它
最后调用:timeKillEvent()

定义一个回调函数:
static VOID CALLBACK StopwatchTimer(UINT uTimerID, UINT uMsg, DWORD_PTR dwUser, DWORD_PTR dw1, DWORD_PTR dw2)
{
}

网友:
我在VC下调试都是通过的,没有问题,
但在EVC下我把回调函数加上它提示有联接错误,但是显然注释掉又肯定有问题。
那位高手能够详细讲解一下这个函数的用法,最好是有示例。

网友:
贴出你的代码

网友:
#include
#include
# define ONE_MILLI_SECOND 100//定义1ms和2s时钟间隔,以ms为单位 ;
# define TWO_SECOND 2000
# define TIMER_ACCURACY 1 //定义时钟分辨率,以ms为单位
UINT wTimerRes_1ms,wTimerRes_2s; //定义时间间隔
UINT wAccuracy; //定义分辨率
UINT TimerID_1ms,TimerID_2s; //定义定时器句柄
void PASCAL OneMilliSecondProc(UINT wTimerID, UINT msg,DWORD dwUser,
DWORD dwl,DWORD dw2)
{
        // 定义计数器
        static int ms = 0;
        CCCureView *myview = (CCCureView *)dwUser;
        // 取得系统时间,以ms为单位
        DWORD osBinaryTime = GetTickCount();
        //输出计数器值和当前系统时间
        myview->DrawLine();
}

CCCureView::CCCureView()
{
        // TODO: add construction code here
        // 给时间间隔变量赋值
        wTimerRes_1ms = ONE_MILLI_SECOND;
        wTimerRes_2s = TWO_SECOND;
        TIMECAPS tc;
        //利用函数timeGetDevCaps取出系统分辨率的取值范围,如果无错则继续;
        if(timeGetDevCaps(&tc,sizeof(TIMECAPS))==TIMERR_NOERROR)
        {
        wAccuracy=min(max(tc.wPeriodMin, //分辨率的值不能超出系统的取值范围
        TIMER_ACCURACY),tc.wPeriodMax);
        //调用timeBeginPeriod函数设置定时器的分辨率
        timeBeginPeriod(wAccuracy);

        }

}

CCCureView::~CCCureView()
{
        timeKillEvent(TimerID_1ms); // 删除两个定时器
        timeKillEvent(TimerID_2s); // 删除设置的分辨率
        timeEndPeriod(wAccuracy);

}
void CCCureView::InitializeTimer()
{
        StartOneMilliSecondTimer();
//        StartTwoSecondTimer();
}

// 加装1ms定时器
void CCCureView::StartOneMilliSecondTimer()
{
        if((TimerID_1ms = timeSetEvent(wTimerRes_1ms, wAccuracy,
                (LPTIMECALLBACK) OneMilliSecondProc, // 回调函数;
                (DWORD)this,// 用户传送到回调函数的数据;
                TIME_PERIODIC)==10))//周期调用定时处理函数;
        {
        AfxMessageBox("不能进行定时!", MB_OK | MB_ICONASTERISK);
        }
        else
        {

        }  //不等于0表明加装成功,返回此定时器的句柄;
}

void CCCureView::OnTime()
{
        // TODO: Add your command handler code here
        //设置定时器

        InitializeTimer();
}

void CCCureView::DrawLine()
{
……
}

下面是提示的错误:(当然去掉上面这些代码,程序是正确的。在VC下这段代码是正确的。
--------------------Configuration: DAQ - Win32 (WCE emulator) Debug--------------------
Linking...
DAQView.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timeBeginPeriod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__thiscall CDAQView::CDAQView(void)" (??0CDAQView@@IAE@XZ)
DAQView.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timeGetDevCap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__thiscall CDAQView::CDAQView(void)" (??0CDAQView@@IAE@XZ)
DAQView.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timeEndPeriod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__thiscall CDAQView::~CDAQView(void)" (??1CDAQView@@UAE@XZ)
DAQView.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timeKillEven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__thiscall CDAQView::~CDAQView(void)" (??1CDAQView@@UAE@XZ)
DAQView.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timeSetEven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oid __thiscall CDAQView::StartOneMilliSecondTimer(void)" (?StartOneMilliSecondTimer@CDAQView@@QAEXXZ)
emulatorDbg/DAQ.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5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DAQ.exe - 6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哦,更正:下面的错误是EVC下编译的结果,上面的代码是我从VC中考过来的,所以函数名字不太一样。

网友:
把EVC的代码贴出来吧,代码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代码是我从VC中拷过去稍微改了下,是一样的。要说不同就是CCCCCCureView和CDAQView的区别
我现在用的就是setTime(),由于精度不够,所以想换一个

网友:
SetTimer的精度不够啊。

那你可以自己建个线程,然后用socket的select来等待需要的时间,然后再处理,就象一个定时器一样。
据说select的还是比较精度高的。

网友:
关注,不知道采用监测GetTickCount之类的函数的返回值行不行?

网友:
谁能够示范一下呀,难道就没人会用吗?

网友:
是不是要加什么头文件或者联接库

网友:
#include //已经包含了的头文件
#include
# define ONE_MILLI_SECOND 100//定义1ms和2s时钟间隔,以ms为单位 ;
# define TWO_SECOND 2000
# define TIMER_ACCURACY 1 //定义时钟分辨率,以ms为单位
UINT wTimerRes_1ms,wTimerRes_2s; //定义时间间隔
UINT wAccuracy; //定义分辨率
UINT TimerID_1ms,TimerID_2s; //定义定时器句柄

static VOID CALLBACK OneMilliSecondProc(UINT uTimerID, UINT uMsg, DWORD_PTR dwUser, DWORD_PTR dw1, DWORD_PTR dw2)
{
        // 定义计数器
        static int ms = 0;
        CDAQView *app = (CDAQView *)dwUser;
        // 取得系统时间,以ms为单位
        DWORD osBinaryTime = GetTickCount();
        //输出计数器值和当前系统时间

        app->Timer();
}
CDAQView::CDAQView()
{
        // TODO: add construction code here

        // 给时间间隔变量赋值
        wTimerRes_1ms = ONE_MILLI_SECOND;
        wTimerRes_2s = TWO_SECOND;
        TIMECAPS tc;
        //利用函数timeGetDevCaps取出系统分辨率的取值范围,如果无错则继续;
        if(timeGetDevCaps(&tc,sizeof(TIMECAPS))==TIMERR_NOERROR)
        {
        wAccuracy=min(max(tc.wPeriodMin, //分辨率的值不能超出系统的取值范围
        TIMER_ACCURACY),tc.wPeriodMax);
        //调用timeBeginPeriod函数设置定时器的分辨率
        timeBeginPeriod(wAccuracy);

}

CDAQView::~CDAQView()
{
        timeKillEvent(TimerID_1ms); // 删除两个定时器
// 删除设置的分辨率
        timeEndPeriod(wAccuracy);
}

void CDAQView::StartOneMilliSecondTimer()
{
        if((TimerID_1ms = timeSetEvent(wTimerRes_1ms, wAccuracy,
                (LPTIMECALLBACK) OneMilliSecondProc, // 回调函数;
                (DWORD)this,// 用户传送到回调函数的数据;
                TIME_PERIODIC)==10))//周期调用定时处理函数;
        {
                        AfxMessageBox("不能进行定时!", MB_OK | MB_ICONASTERISK);
        }
        else
        {

        }  //不等于0表明加装成功,返回此定时器的句柄;
}

void CDAQView::InitializeTimer()
{
        StartOneMilliSecondTimer();
}

/*****************出现的问题如下******************************/
Linking...
DAQView.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timeBeginPeriod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__thiscall CDAQView::CDAQView(void)" (??0CDAQView@@IAE@XZ)
DAQView.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timeGetDevCaps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rotected: __thiscall CDAQView::CDAQView(void)" (??0CDAQView@@IAE@XZ)
DAQView.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timeEndPeriod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__thiscall CDAQView::~CDAQView(void)" (??1CDAQView@@UAE@XZ)
DAQView.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timeKillEven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__thiscall CDAQView::~CDAQView(void)" (??1CDAQView@@UAE@XZ)
DAQView.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timeSetEvent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void __thiscall CDAQView::StartOneMilliSecondTimer(void)" (?StartOneMilliSecondTimer@CDAQView@@QAEXXZ)
emulatorDbg/DAQ.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5 unresolved externals
望91program能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没有加入Mmtimer.lib

网友:
如LS所说

网友:
是的,我观察了一下,在wince的lib里面发现了这个链接库,加上编译就通过了。
多谢这么多位大哥的指导!
问题解决,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