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点击右上角的”X“关闭程序

楼主:
各位大侠好,请问ce中单文档程序如果通过点击右上角的X来退出呢?

网友:
X本来就是退出程序的啊,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和普通的软件一样,单击即可

网友:
你还要做其他事吧

网友:
不是啊,CE下的单文档程序点击右上角的X程序就切换到后台了,而我想点击X退出程序,请问该如何处理?

网友:
我想在点击X时提示你是否要对出程序,如果是的话,则退出程序

网友:
CMainFrame添加消息WM_CLOSE处理函数
然后添加
PostQuitMessage(0);
就可以了

网友:
x对应的什么消息 WM_xxx? 是HIDE?还是MIN_SIZE?不管哪个,重载之,然后在里面DestroyWindow()即可。

网友A:
可是我测试时不响应WM_CLOSE啊,好像执行不到这条代码,是不是触发的不是这个消息啊?

网友:
你添加了WM_CLOSE的处理函数没

网友:
添加了,处理代码,不响应,现在是不知道它响应的是哪个消息

网友:
WM_ACTIVATE 的 LOWORD(wParam) = WA_INACTIVE 有分不,不过这样你按挂机键程序也关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测试时不响应WM_CLOSE啊,好像执行不到这条代码,是不是触发的不是这个消息啊?

这个问题好像看过好几个人说过的,x的确不是相应WM_CLOSE消息的,很奇怪。所以才要先确认一下的。

网友:
我刚试过,好象可以触发呀
[code]void CMainFrame::OnClose()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MessageBox(_T("test"),NULL,MB_OK);
        exit(0);
//        CFrameWnd::OnClose();
}

网友:
x的确不是相应WM_CLOSE消息的,我测试很久了

网友:
void CMainFrame::OnClose()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最小化窗口
        ShowWindow(SW_MINIMIZE);
}
经测试,没有问题。
此处,你可以最小化窗口,或者退出程序,CFrameWnd::OnClose()。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如果是对话框程序 添加        virtual void OnCancel();
X就是运行这里面的

网友:
win32 APPLICATION 可以响应WM_CLOSE的.

网友B(2008-06-27):
刚试过,按18楼说的是可以的,在添加WINDOWS MESSAGE HANDLER下选择wm_close

网友C: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我基本找到了方法,可以达到我的目的,我找到了一个SHDoneButton()函数,在程序启动时就显示“OK”按钮在右上角,而不是显示"X",这样点击右上角 的“OK "就可以退出程序了!这个帖子很长时间了,不好意思啊^_^,现在结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