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应用程序里怎么知道普通的驱动程序的IOCTL操作码

楼主:
请问在应用程序里怎么知道普通的驱动程序的IOCTL操作码

我想在应用程序里操作一个设备,不知道IOCTL操作码,想得到它,是不是除了标准的程序外,就不可能知道了?

网友:
要查相应的说明文档,或者自己调试跟踪来分析。

网友:
如果没有文档可以参考的话,就用IDA反汇编,获取一些常数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事情的起因是源于下面这样的一则广告贴(目前幸运还没有被删除,可以链接成功):

事情的发展是在这个贴:

我在移动平台专区被封权限是为什么?这个要找谁?

事情的最新进展是这样的:

[抗议]对硬件/嵌入开发的某些版主武断,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表示严重的抗议!

当小贩被野蛮城管打死后之eeworld版

我重申一下,我一直不是在为我发广告贴辩护,我是在为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受到的不合理对待即wxf0204 武断,简单,粗暴加野蛮的方式执法的行为,就我看跟城官差不多,对残踏我作为eeworld网友尊严,无视我作为eeworld网友存在的言行进行回击,悍卫我作为eeworld网友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之前连一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找到班主封ID,删除留言的规定!

别人城管也不会第一次去执法看到有小贩就直接打死,也会先劝导,就第一次收了别人小贩的东西也会开个条说一下情况,开个清单,收了什么,什么时候来取,要受到何种处罚,你们这帮斑猪不通人性,看到小贩直接毙了,之前之后,不声不响,不闻不问,不通人性,比城管还城管...................
而且还不知反省,以暴抑暴,导致事件恶性循环!

大家注意抗议的主题,不是对删除贴子,封ID有异议,对此贴前已经说的很清楚,现在的问题是抗议某些斑猪或者大部分斑猪在处理此事时粗暴的方式,野蛮的态度,狭隘的思想,如果在封ID之前给予警告,封ID之后对被封ID用户说明情况如确认被封的具体原因,封的时间以及当前所犯事件的严重程度等,事情何以至此,现在某些斑主为撑面子,继续执迷不悟!

再者跟城管没得比,别人城管之前还有警告,收了东西之后还要开个单子,通知什么时候去取回,有什么处罚,你们的粗野方式就是直接毙了,一了百了,跟原始人一样,难不成eeworld都是这样,真没人性化,我看别的论坛都是有流程,有说明,有警告,有通知!而且应该还有申诉的渠道,不能一手遮天,一毙完事!

知会一下,举手之劳,别的论坛都这么做......你们不这么做就是不通人性.........你自己想下,你这样野蛮,我为何要惧怕你的淫威,你以为你是谁,做错事直接闷棍打死,真正怎么死的都不知,...........不给没有前科的人以任何机会,手段之残忍,心恨之至极...........令人发指........让人不服,还不让辩解.....................

网友:
如果没有公开的文档,想找到控制码,是比较困难,不过可以借助一些反汇编工具,不过这样太痛苦了

网友:
驱动一般会公开可以供应用调用的控制码的

如果没有公开,LZ怎么知道有啊!

网友A:
问驱动作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驱动作者要.

正解!直接

网友:
楼主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说清楚,而楼上几位的回答更是有点不太负责任:
IOCTL码分为两类,0-2047以内的standard IOCTL与2048-4095的private specified
而对于前者,想获知MICROSOFT或者DDK standard的驱动都提供了哪些IOCTL,只需要安装DDK,然后搜索DDK所有header file IOCTL就可以了(大约1000多个吧),虽然这种方法谈不上方便,但绝对比IDA靠谱...
至于后者,既然是第三方开发的,也只能IDA或者向作者要了,不过貌似这样的驱动程序也算不上“普通驱动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