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wince下的汉字编码问题

楼主:
有一个htm文件,我把它保存成ab.txt,编码方式是gb2312(htm中有charset=gb2312),然后用程序去读,读出来后用MessageBox显示,却显示乱码,源程序如下:
         FILE* fp;
        WCHAR* s;
        wchar_t s1[100]=_L("中国家可是大家发了");
        fp = fopen("\\PoctekStore\\ab.txt", "rw,ccs=GB2312");

        if(fp == NULL )
        {
        MessageBox (s1, _T ("error中国"), MB_ICONINFORMATION | MB_OK);
                exit(1);
        }
        int i = 0;
        WCHAR ch;
        while(ch!=EOF)
        {
                s+=ch;
                ch=fgetwc(fp);
                i++;
                if( i = 100 )
                        break;
        }
        MessageBox (s, _L ("中国"), MB_ICONINFORMATION | MB_OK);
其中字符串s1能正常显示"中国家可是大家发了",后面的"中国"也能正常显示,但字符串s显示出来却是乱码,为什么?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用TCHAR试试

网友:
看你txt保存的格式是ansi还是unicode。

unicode可以用你的方式。
ansi需要用char读取,然后转成unicode的。

网友:
在 wince 上中文的 ansi 编码就是 GB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