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FPGA的高速数据解决方案探讨

楼主:
数据采集的采样速率在60M左右
使用S3C2410+Linux+Minigui进行图像显示
FPGA的作用主要是实现FIFO的功能 AD采集的数据经过FIFO连接到一个可以三态输出的芯片上,S3C2410的ngcs4连接到三态输出芯片上,三态输出芯片的输出连接到数据总线上
采用DMA控制
请问高手看这个解决方案可行么
另外还有几个细节问题要请教下
1.因为三态是并行数据输出,我打算把输出连接到S3C2410的数据总线上(即S3C2410与SDRAM的连接线)
2.由于使用ngcs4连接到三态输出芯片上,即分配的地址空间为0x20000000~0x28000000,但具体如何进行地址控制我还不是很清楚
小小菜鸟,请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持续采样,总线速度跟不上。
地址控制是ARM芯片自己决定了的。地址线的高位译码出CSx信号。也就是说,当你访问0x20000000地址的时候,CS4信号就自动拉低。

网友:
楼上的,您好
我使用FIFO之后为什么总线速度还是跟不上呢

网友:
补充下,我使用S3C2410自带的DMA,DMA的工作模式我打算设置为:
H/W请求+询问模式+整体服务模式
每次传输的数据大小为每次4个数据单位的阵发传输,及一个基本的DMA传输操作完成4次连续读和4次连续写

请问这样可以么

网友:
FIFO解决的,是间断性的速率高,总速率相对低的问题。如果60M速度持续采样的话,10位的AD至少需要70MB/s的带宽。通常2410的峰值带宽为100MB/s--200MB/s,显示带宽大概占了几十MB/s,操作系统和其他的东西也占用不少。而CPU至外设(非SDRAM)的带宽本来就要低一些,所以我判断你的系统很容易出现数据丢帧的问题。

网友:
如果我相邻两个采样脉冲之间间隔10us即采样重频100Khz,这样还会出现失波的问题么

网友:
如果重频为1000HZ每次采样1000个点8位AD,则数据量才1000×1000×8=1MB/s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吧

网友:
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