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单片机怎么实现两个“加”和“减”按键的按下检 ...

楼主(2008-04-22):
急!请问单片机怎么实现两个“加”和“减”按键的按下检测 和 显示?
功能描述:键盘有2个按键分别为"加1"和"减1",用来设置LED上显示的当前阀值大小.按下一次加,阀值加1,按下一次减,阀值减1,并且可以把当前阀值读入程序.单片机选用片内带AD的STC89系列,请问怎么实现两个加减按键的按下检测和显示?怎样把当前阀值读入程序?按键和显示有什么合适的器件?
按键
程序

网友A:
......
看不太懂你说什么,你那按键不能像普通按键一样接I/O口吗?
你的显示用什么显示?

网友B:
有两种方案
1、将两个按键接到单片机的两个外部中断口,每当有键按下,则进入相应的中断服务子程序,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去处理加减
2、将两个按键接到单片机的两个普通I/O口,在程序中用询问的方式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而关于阈值本来就是保存在某个变量(寄存器)中的,加和减都是针对这个变量(寄存器)进行,然后再把它进行显示
按键就用普通的不带自锁的按键就行,显示器最简单的是数码管,如果对LCD熟悉的话,硬件还可以简单一些

网友C:
建楼上的,分别放在int0和int1中,下降沿中断就可以。

网友D:
同意二楼,说一下普通IO口的检测:按下为低电平,不按键为高电平:D1:jb p0.0,$

网友E:
按键检测我就不说了,楼上说的够多了,我来说说怎么显示吧
1. 如果按键不多,可直接用I/O口即可,如果按键比较多,建议用ZLG7289可以同时显示64个LED或8个数码管
2. 显示可以用数码管或液晶屏
3. 按键"加1"和"减1"显示思路:
3.1 首先如果用数码管显示,可以建个数码管显示码表,如果用LCD要建个液晶字库
3.2 定义个键值寄存器,如KEY_CODE
3.3 如果检测到加1键,KEY_CODE加1,然后查数码管表或字库送显示即可
如果检测到减1键,KEY_CODE减1,然后查数码管表或字库送显示即可
以上回答,不知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2008-08-05):
我也在做这个题目,
我在这有更多提问,
希望大虾们能给解答,
一,比如我程序在跳显,就是从00-99以步进为一秒的速度跳,当按K1数字暂停,暂停时按K2++,按K3--,然后
得到的值显示出来,再按K1时数字继续跳动,这样的程序应该再按K2和K3时要知道当前暂停的值吧?怎么获得?
二,如果我做的是从00-99显示然后又以步进为一秒往回跳该怎么设计程序呢?就是99,98,97....到1,然后又往99跳
如果有好建议或者程序,跪求大虾们了,要不真有被炒鱿鱼的可能!
知道者点回复或者往我邮箱发,邮箱地址tangbiao668@163.com
谢谢斑竹了

网友G:
太厉害了,刚刚才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