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LF文件的entry point address

楼主:
针对SBC8260开发板,用powerpc-linux-gcc编译linux生成的vmlinux文件是ELF格式的,它的entry point address是0xc0000000
请问:
1.entry point address是实际的物理地址吗
2.entry point address所代表的语句如_start应该就是ELF文件的程序入口点,它具体在文件的哪个位置,即相对文件起始地址的偏移量是ELF文件头大小吗?
3.vmlinux文件的entry point address是不是与具体的板子有关,那么怎么改呢?我希望它是0x00010000

网友:
1.entry point address 是虚拟地址!

_start应该就是ELF文件的程序入口点,应该查一下elf格式的标准了,相对文件起始地址的偏移量不是ELF文件头大小!!

网友:
1.entry point address是物理地址映射出的虚拟地址。
2.entry point address所代表的语句如_start应该就是ELF文件的程序入口点,它具体在文件的哪个位置,即相对文件起始地址的偏移量是ELF文件头大小吗?
这个一般不是固定的,根据你程序编译的入口地址会不同。
3.vmlinux文件的entry point address是不是与具体的板子有关,那么怎么改呢?
我希望它是0x00010000
当时我也想过实现这个功能,但最后放弃了。因为可以变通下,分析map文件的到入口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