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 sync 和开发板连不上

楼主:
大家好,我用的sbc2410开发板同电脑的连接,刚开始还可以,第二天就不行了:开发板上显示已连接,但电脑上却显示说无法连接。移动设备里也没有东西.
请问哪位前辈知道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装个高一点版本的active sync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装的是4.5的应该不会太低吧。

网友:
任务很急望高手帮忙。

网友:
检查一下IP设置,你的开发用的是什么环境啊?

网友:
是不是其他的占了

网友A:
我发现 烧写在 sdram 里面是可以 连接成功,但是写到NAND FLASH后就连接不上了。不懂是哪里有问题。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奇怪的问题,没有碰到过,关注中...

网友:
一般来说,要等WINCE启动完成后再连入USB,如果你的驱动安装的正确,ActiveSync就可以连接成功了,USB驱动不正确,在PC设备管理器中就会出现一个大问号。连接过程注意三点:

1.最好用同一个USB口,第一次用USB连接时,设备不可识别,这时你要去定位驱动,并安装。以后也最好使用同一个USB口,有的板子用不同USB还要再一次的进行驱动。

2.连接时要排除相关防火墙的干扰。基本上如果USB连接时,PC的设备管理器中没有出现新的问号(正常的话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你应该会发现新增了一项就是你的开发板),说明设备已经连接成功,如果还不能通讯就要检查一下防火墙的设置,win自带的和第三方的,我第一次连接时不能通讯就是因为卡巴斯基的火墙设置。

3.有的开发板还会对开发板的网卡设置有一定要求,有的要屏蔽网卡,有的要有指定的IP,有的要自动分配IP才可以,这些你要具体的看配套的说明手册。

网友:
没遇到过。。。。。都是一插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 烧写在 sdram 里面是可以 连接成功,但是写到NAND FLASH后就连接不上了。不懂是哪里有问题。请各位指点指点.

这个现象太奇怪了,还是一直有吗?必现?

网友:
是不是你的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具体是什么原因现在还是没有找出来,看来没有多大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我想要的答案了。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