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烧写问题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一块ARM S3C2410的板,基本上按照市面上的sbc2410-2的设计做的。做完后,烧写linux没有问题。烧写wince的过程中,LCD也能显示进到wince里面,可每次重启板子,wince就不见了。可能是没写到nand flash里面去。
我的烧写步骤:
1 jtag 烧写 vivi sjf2410.exe /f:vivi_wince_64m_32bit
2 usb 驱动安装
3 分区 bon part 0 192k 1216k
4 Load flash vivi u
5 load flash eboot u to burn EBOOT.NB0
6 load flash wince u
每一步都没提示有问题

网友:
能不能对NAND FLASH进行读写测试?看看写进去的程序跟你读到的是不是一样的,先把这个验证通过啊!

网友:
先调试基本功能,只有在基本功能完成后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要不然很难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我检查过了,上电复位及手动电路不好使,会影响烧写wince吗?Linux烧写没有问题,能正常工作。

网友:
估计是BSP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ADS硬件测试程序,根据你的硬件改动一些东西拿来测试
这样比较容易找出问题

三星已经提供 了这样的程序。证明硬件无错,然后再在wince下调试,驱动修改等。

网友:
是哪种Nand Flash?型号?是MLC还是SLC?

网友A:
NAND FLASH 是K9F12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ND FLASH 是K9F1208

这明显是三星官方原理图的flash啊。linux行,wince不行,明显是wince、

驱动,注册表之类的问题。详细看串口打印信息,查看是在哪里死了。

网友:
在WINCE启动的时候就死了.

网友:
另外我做的板子和我设计时参考的开发板功能上有区别,我设计时去掉了网络功能、音频功能、键盘功能等,但wince还是用他们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肯定有问题,你都把它去掉了,叫系统怎么去初始化它,不死才怪,除非你把wince相关的功能也裁减掉

网友:
兄弟要转行搞wince,友善的S3C2410,光bootloader就搞死人了,死活没入门。还是vivi简单,各位哥们姐们帮帮忙,发个vivi_wince_64m_32bit,ij889@163.com,先谢了!